EPLAN宏边框为什么是灰色打不开

楼主(2020-08-05):
QQ图片20200805210233.jpg想把变频器放进宏里面,但是宏边框是灰色的

网友A:
新建项目的时候,项目类型选择宏项目。

网友B:
新建项目选择宏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项目的时候,项目类型选择宏项目。



已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项目选择宏项目



谢谢已解决

网友C(2020-10-02):
坛里大神多,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