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ingioserver采集opc问题

楼主(2020-08-06):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亚控的kingioserver采集下位机数据,现在要采集一个上位机数据,就要用到OPC协议来读取,远程端opc协议需要配置dcom,麻烦还不一定成功,现在把采集端和需要采集的上位机服务端放到一台电脑上,按道理应该可以直接找到opc接口的,但是还是没找到,服务端上位机为中电组态系统,pecstar,求助各位高手,这个opc要怎么和我的采集kingioserver连上啊。。。。

网友A:
从亚控的连接中找到OPC驱动连接,寻找本机的OPC,应该就会显示本机的所有OPC协议的设备!

直接用OPC的软件寻找下看有没有,先测一下!

看看服务有没有开启,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亚控的连接中找到OPC驱动连接,寻找本机的OPC,应该就会显示本机的所有OPC协议的设备!直接用OPC的软件寻找下看有没有,先测一下!看看服务有没有开启,运行!...



找了    木有,也用测试软件找了,也找不到    心塞。。。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