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热电偶热电阻相关知识你知道多少?

楼主(2020-08-06):
热电阻和热电偶的用途比较多,针对不同测温范围,环境和介质。要求大不一样!如何选好热电阻和热电偶还是比较有讲究的。牵涉到很多参数需要熟悉了解。针对热电阻和热电偶一些相关知识,你掌握读少了?

欢迎加入本次话题讨论!

1、何为热电偶和热电阻?热电偶和热电阻区别有哪些?

2、热电偶和热电阻的测温范围和精度如何区分?

3、热电偶和热电阻输出信号有哪些?

4、热电偶和热电阻接线方式2线制,3线制,4线制……如何区分?

有效讨论分享可以获得30~100积分不等!

期待您的参与!!

网友A:
由于我们接触的都是温度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我们买的PT100的都是3线的,我们在现场都是把补偿端直接短接,返回控制柜。四线制的没见过,建议精度要求高的一定选用4线的,然后引回两根补偿线

网友B:
一、信号的性质,热电阻本身是电阻,温度的变化,使电阻产生正的或者是负的阻值变化;而热耦,是产生感应电压的变化,他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二、两种传感器检测的温度范围不一样,热阻一般检测0-150度温度范围,最高测量范围可达600度左右(当然可以检测负温度)。热耦可检测0-1000度的温度范围(甚至更高)所以,前者是低温检测,后者是高温检测

网友C:
热电阻常用有二种:铜电阻和铂电阻。铜电阻适合测温范围较低,铂电阻适合测温范围较高。热电阻传感器是利用温度变化金属电阻也相应变化的原理,低温线性较好,精度高。比如-50°C----+150°范围。

电脑出毛病了,明天再打。

网友D:
热电偶测量温度的基本原理是热电效应,电阻是基于导体和半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而变化的特性而工作的.

网友D:
1.热电偶. 热电偶有正负极,补偿导线也有正负之分.首先保证连接,配置确.在运行中,常见的有短路,断路,接触不良(有万用表可判断)和变质(根据表面颜色来鉴别).检查时,要使热电偶与二次表分开。

2.热电阻.不外乎短路,和断路.用万用表可判断.在运行中.怀疑短路,只要将电阻端拆下一个线头,看显示仪表,如到最大,热电阻短路.回零,导线短路.保证正常连接和配置时,表值显示低或不稳,保护管可能性进水了.显示最大,热电阻断路.显示最小,短路

网友E:
现在有个热电偶异常发烫,手一碰就弹回,测量电阻100欧,数值显示也还算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个热电偶异常发烫,手一碰就弹回,测量电阻100欧,数值显示也还算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一般的,热电偶3根线不具备电压,不会发烫。这种情况最好直接更换,好多事不能按常理去思考,

网友G:
热电阻和热电偶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1.相同点是都可以用来测量温度,不同之处是测量范围不同,热电阻只能测量600度以内的温度,而热电偶可测1300度内的温度。

2同样是两线制的话,型号规格材料不一样,热电阻一般有铂热电阻,Cu,NTC,PTC热敏电阻等,而热电偶有K,S,E型热电偶等。

3.热电阻和热电偶的精度和抗干扰能力也不一样,热电阻精度一般比热电偶精度高,而热电偶抗干扰能力也会差点。

4.热电阻与热电偶用传输信号的导线也不一样,热电阻用普通RVV线即可,而热电偶要用补偿导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个热电偶异常发烫,手一碰就弹回,测量电阻100欧,数值显示也还算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热电 偶阻值很低,相当于短路,不可能100欧,如果是就坏了

网友H:
铂热电阻有PT100 和PT1000,后者的精度还高一些,常用于超声波热量表的温度采集。

网友I:
用热电阻高精度测温度,一定要铂热电阻,而且必须用用四线制。根据测量精度的要求以及所采用的测量方法的不同,用恒流源或恒压源都是可以的,用恒流源比较普遍,相对容易些。此外,测量回路所用参考电阻的选用也要特别注意,除非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C:
热电阻和热电偶是完全不同的二种测温元件。热电阻是依金属材料电阻率随温度变化原理制作测温传感器;热电偶是温差电原理制作的测温传感器。

温差电现象在中学物理就学习过了,二种不同金属材料结合,当二端有温度差时,二种金属材料就产生电动势。这个现象是可逆的,电偶有直流电流通过,其二端就会产生温度差,这也是汽车冰箱的制冷原理。

热电阻测温是电阻值变化;热电偶测温是电压变化。至于各种牌号、接线方式,跟测量精度、温度和测量仪器相关。

一般应用:热电阻是三线,其中一端引出二根线到仪器,做距离补偿;热电偶是二线,采用补偿导线。

网友J:
PT100热电阻是指阻值为100欧姆左右的电阻,根据外界温度的变化会产生不同的阻值变化,从而可以输出不同的温度数值,这是最最普遍的用法!

另外根据电势差来获得温度值的元器件属于热电偶的应用范围了。

网友K:
我觉得温控表也挺重要的,哈哈

网友L:
热电阻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电阻,热电偶是2种不同材质的金属产生电势差

网友M:
从名字就可以理解,热电偶是通过2种材料加热后形成电势差,热电阻是根据材料受热后阻值变化去换算,原理不一样,而且承受温度极限值也不一样

网友N:
精度要求不高用PT100,精度要求高的用铂金的,好贵,论毫米计费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精度要求不高用PT100,精度要求高的用铂金的,好贵,论毫米计费...

你买的铂金戒指或者铂金项链,就知道铂的昂贵程度!!

网友P:
我们正常用的是pt100 热电阻

网友Q(2020-09-15):
1、热电阻输出的信号是电阻值信号,(分度值不同有PT100、PT1000、CU50等),热电偶输出的是电压信号(分度号有J、S等)

2、热电阻一般测量范围在500度以下测低温,热电偶测温范围在500度以上用测高温用

3、接线有二线、三线有的加温度补偿线

网友R(2020-12-17):
GB/T30121-2013A 工业铂热电阻及铂感温元件 ,国家标准了解一下,0-850摄氏度全用三线热电阻铂就行了,热电偶是测更高温度的,还不准,还要各种对应型号的补偿导线。

网友S(2021-06-11):
引用 网友B:
一、信号的性质,热电阻本身是电阻,温度的变化,使电阻产生正的或者是负的阻值变化;而热耦,是产生感应电压的变化,他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二、两种传感器检测的温度范围不一样,热阻一般检测0-150度温度范...



谢谢小弟学习到了  热电阻检测温度范围较小,热电偶监测范围较大!!!

网友T:
正确使用热电偶不但可以准确得到温度的数值,保证产品合格,而且还可节省热电偶的材料消耗,既节省资金又能保证产品质量。安装不正确,热导率和时间滞后等误差,它们是热电偶在使用中的主要误差。

1、安装不当引入的误差

如热电偶安装的位置及插入深度不能反映炉膛的真实温度等,换句话说,热电偶不应装在太靠近门和加热的地方,插入的深度至少应为保护管直径的8~10倍;热电偶的保护套管与壁间的间隔未填绝热物质致使炉内热溢出或冷空气侵入,因此热电偶保护管和炉壁孔之间的空隙应用耐火泥或石棉绳等绝热物质堵塞以免冷热空气对流而影响测温的准确性;热电偶冷端太靠近炉体使温度超过100℃;热电偶的安装应尽可能避开强磁场和强电场,所以不应把热电偶和动力电缆线装在同一根导管内以免引入干扰造成误差;热电偶不能安装在被测介质很少流动的区域内,当用热电偶测量管内气体温度时,必须使热电偶逆着流速方向安装,而且充分与气体接触。

2、绝缘变差而引入的误差

如热电偶绝缘了,保护管和拉线板污垢或盐渣过多致使热电偶极间与炉壁间绝缘不良,在高温下更为严重,这不仅会引起热电势的损耗而且还会引入干扰,由此引起的误差有时可达上百度。

3、热惰性引入的误差

由于热电偶的热惰性使仪表的指示值落后于被测温度的变化,在进行快速测量时这种影响尤为突出。所以应尽可能采用热电极较细、保护管直径较小的热电偶。测温环境许可时,甚至可将保护管取去。由于存在测量滞后,用热电偶检测出的温度波动的振幅较炉温波动的振幅小。测量滞后越大,热电偶波动的振幅就越小,与实际炉温的差别也就越大。当用时间常数大的热电偶测温或控温时,仪表显示的温度虽然波动很小,但实际炉温的波动可能很大。为了准确的测量温度,应当选择时间常数小的热电偶。时间常数与传热系数成反比,与热电偶热端的直径、材料的密度及比热成正比,如要减小时间常数,除增加传热系数以外,最有效的办法是尽量减小热端的尺寸。使用中,通常采用导热性能好的材料,管壁薄、内径小的保护套管。在较精密的温度测量中,使用无保护套管的裸丝热电偶,但热电偶容易损坏,应及时校正及更换。

4、热阻误差

高温时,如保护管上有一层煤灰,尘埃附在上面,则热阻增加,阻碍热的传导,这时温度示值比被测温度的真值低。因此,应保持热电偶保护管外部的清洁,以减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