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读不到DI点的状态

楼主(2020-08-06):
  1. 配置:

    1)  iFix版本5.5,Unitypro 13.1,MBE驱动MBE7.46;

    2) PLC:施耐德的M340

  2. 问题:

    通讯正常,打开MBE,监测各区的数据,都是good;000001、400001数据都可以读写;但100001区读不了DI点的状态,plc编程软件监测DI点没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2022-12-23):
是不是只能访问%M 和%MW  0XXXX 4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