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避免送料机送料时的材料划伤

楼主(2020-08-06):
日常生产中的送料机种类繁多,应用范围广泛,在生产中我们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为什么开始使用好的送料机,可大大提高冲压生产效率,但是在使用中,更换后会出现送料机刮伤呢? 应该怎么解决? 造成材料划伤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调整不当造成的材料划伤,另一种是材料划伤造成的材料很薄,很软,对于使用不同类型的冲床送料机有不同的解决方案,高速辊式给料机,数控伺服送料机造成的,对划痕解决方案进行了解释

首先,高速辊式送料机造成物料划伤

高速辊式送料机采用纯机械传动给料滚筒,实现给料作用,通过调节压力弹簧的压力来改变压缩程度,实现了机械冲孔杆的松驰作用

解决方案:

1.检查材料厚度调整是否正确,如没有正确的针对性调整可以解决

2.检查送料机料筒内是否有异物(铁屑、沙粒等),是否有干净的滚筒可以解决

3.材料很薄,材料很软,这种给料机更换了包装的PU胶桶,或改装成拉料的形式

其次,送料机造成物料划伤

送风装置的原理与传统的注射器类似,它以外部的气源为动力,将移动夹板所持的物料通过滚筒推入,实现送风作用,为了保证交付到位,送料机的活动夹板需要很大的夹紧力,夹板本身是铸铁的,如果材质较薄,软材质(铝、铜等)很容易在夹紧动作中造成材料划痕

解决方案: 当输送物料较薄、物料较软(铝、铜等)时,将金藏送料机的活动夹板和固定夹板用薄膜覆盖,解决问题之后,数控伺服送料线造成材料划伤

数控伺服送料机采用伺服电机通过同步皮带轮驱动给料滚筒,实现给料动作,通过调节压力弹簧的压力来改变压力的程度,放松气缸来推动上鼓来达到放松的作用

解决方案:

1、检查材料厚度调整是否正确,如果调整不正确,可以解决目标性调整

2、检查送料机滚筒是否有异物(铁屑、沙粒等),是否有干净滚筒可以解决

3、检查上鼓形松弛间隙是否过大,松弛气缸压力过大,导致松弛完成后的松弛动作,滚轮夹紧物料时,如果调整气缸的松弛间隙,放松气缸的进气口压力,会使原料产生划痕和变形过多

4、材料很薄,材料很软,所以给料器应该更换为PU胶桶或者改装成拉丝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