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0-08-06):
流量计经常出现问题,找到原因自己就可以搞定。下面是一些常见的问题解决方法,应该能解决你的燃眉之急吧。

一、流量波动比较大

对于流量波动比较大造成的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水源是否是脉动流

(1)一般来说用泵抽原料,如果流量安装位置离泵比较近,很容易产生脉动流,从而造成流量波动比较大,此时解决办法,增加泵和流量计之间的直管道距离,使流量稳定。

(2)流量计安装位置离阀门或弯管位置太近,当原料经过阀门或弯管部分,造成流量波动。此时应该远离阀门和弯管位置,保证一定的前后直管段

2.是否存在干扰

流量计附近有电机,变频器,强电之类的干扰源。解决办法:流量计仪表接地,或加滤波电容。如解决不了,应该远离干扰源。

二、流量计无显示流量解决办法

(1)首先检查线路是否存在问题,如信号线脱落,有断线等。

(2)将传感器和信号放大器分离,信号放大器与仪表连接,用铁质金属在取信号的放大器底部距离2~3mm距离来回划动,如仪表有显示,则说明显示部分无问题。请将流量传感器从管道卸下,检查流量计叶轮是否被缠住或叶轮出现破损现象。

三、流量计显示流量小,而实际流量比较大

一般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叶轮旋转不滑快或叶片断裂。将流量从管道拆除,检查流量计是否被缠住或有破损现象。

四、流量计显示误差比较大

(1)首先检查流量传感器系数即K值和仪表其他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2)客户有条件的情况下,用电子秤进行实际标定校准。如流量重复性差或根本无法校准,可与供货商联系。

日常的故障通过上面的方法步骤应该就可以轻松解决啦,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想跟我们分享的经验,可以评论区留言哦,小编会持续更新,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