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老白,该如何成长为PLC专家?

楼主(2020-08-07):
各位前辈、大佬、老师,

作为一名新手老白,唯有一颗学习之心和不甘于生活之心(积分不足,无法发求助帖),

先请教各位该分步学习哪些知识,逐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自动化控制人?请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认识低压电器元件硬件,学习做电机控制电路、学习简单的半导体知识——例如整流电路、阻容延时等等,这些都是必备硬件知识......

上述有了初步,找一款PLC、触摸屏学习编程,初步学会常用逻辑编程知识,再进阶总线、设备间通讯(串行通讯、以太网通讯等等),学习控制变频器、伺服等等,然后再找公司实干3年做几套大型自动化设备,你就有很大机会成为工控大神,否则就算你可以熟练编程,你也就是一个工控熟手,远谈不上工控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认识低压电器元件硬件,学习做电机控制电路、学习简单的半导体知识——例如整流电路、阻容延时等等,这些都是必备硬件知识......上述有了初步,找一款PLC、触摸屏学习编程,初步学会常用逻辑编程知识,...

最重要的数学能力,接下来才是编程逻辑能力,至于接线,那是电工的活并非专家的业务。

之所以有些人用了万套PLC仍然没有摸到门,原因就在于数学能力极差,且不会去思考,这样即使做几万套项目也就是入个门而已,就像Linux之父说的,程序要写的优雅而不是凑合着能用,写几万套甚至于几十万套凑合着能用的程序,其不能称作专家,只能叫做砖家。

网友C:
1、需要时间累积

2、需要知识沉淀

3、需要兴趣引导

4、需要态度端正

5、需要嘴勤眼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需要时间累积2、需要知识沉淀3、需要兴趣引导4、需要态度端正5、需要嘴勤眼好...

网友E:
能挣到钱就是好事,

网友F:
前提是得先进入这种公司有实践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认识低压电器元件硬件,学习做电机控制电路、学习简单的半导体知识——例如整流电路、阻容延时等等,这些都是必备硬件知识......上述有了初步,找一款PLC、触摸屏学习编程,初步学会常用逻辑编程知识,...



拜谢,步骤清晰,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需要时间累积2、需要知识沉淀3、需要兴趣引导4、需要态度端正5、需要嘴勤眼好...



谢谢,为了生活,总要专注一件事情。

网友G:
以上说的都在理

网友H:
前提就是态度要端正,,有一个的学习的平台的机会,这样才能更好的学习效果氛围呀。。。

网友I(2022-02-09):
首先需要有目标有志向,然后需要务实一点不能每天计划需要去做去学习。最好找一个学习氛围好的平台有人带自然学得好 学得快

网友J:
刚入门不要怕苦怕累,不要计较得失。最好能在国企项目公司摸爬滚打几年。

网友K:
也要会适当的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