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抗干扰问题

楼主(2020-08-07):
我用的是ABB ACS580-01-206A-4型的变频器,当对讲机靠近一米以内时,只要用对讲机对话变频器就会报电机线路接地故障。怎样才能解决这种问题,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跟ABB 变频器没有必然关系吧,难道你对讲机靠近 西门子  AB 施耐德 三菱变频器就不报警了

楼主:
别的变频器没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