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4FC显示在线和离线版本号不一致,并且不能上下载如何解决

楼主(2020-08-07):
1214FC 显示在线和离线版本号不一致,并且不能上下载  如何解决

网友A:
硬件版本比软件的新,升级硬件库即可

楼主:
升级UPDATE4   6ES7 214 1AF40-0XB0反倒更低了安装自带的是v4.2,更新完变成v4.1的了,

网友B:
可以直接忽略  除非你用了很高级的功能需要固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