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USB/PPI通信电缆

楼主(2020-08-08):
    学习真是一步一个坎,菜鸟学习更是如履薄冰。

   网上讲USB/PPI Cable(USB TO RS485 FOR S7-200CN)通信电缆,要在STEP7-Micro/WIN32 V3.2 SP4以上版本才能本使用。

    请问各位大神是这样吗。谢谢。

  通信电缆包装上标注有"静电敏感装置"。

    请问各位大神,使用此类电缆有什么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其实几十块钱的USB-PPI电缆也可以用的,质量也还不错。

网友A:
这种电缆就可以用,也没啥特殊要求,就是不要带电插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缆就可以用,也没啥特殊要求,就是不要带电插拔即可: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下图是我自己买的,不知道用起来的效果这么样。

壕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种电缆就可以用,也没啥特殊要求,就是不要带电插拔即可:】进行回复:        -----------------------------...

这样应该差不了。感觉你很豪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册录英汉"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种电缆就可以用,也没啥特殊要求,就是不要带电插拔即可:】进行回复:      ...



感谢您的回复:

    914.79元正版通信电缆。我也用不起。估计正版的传输速率应该会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