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20-08-09):
最近在学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原理大概是plc发送脉冲到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输出对应脉冲来控制电机转一定的量,但问题来了,1.在程序中输出点位一共发送多少脉冲可以采用D8340等特殊寄存器来读取,那么还要编码器来干嘛?编码器的作用不就是数脉冲然后反馈脉冲量吗?2.DIR+与DIR-  这两个的针位是控制方向用的,按我的理解,PLC发送负脉冲伺服电机就反转,发送正脉冲伺服电机就正转,为什么还需要控制方向?希望有个大佬帮下

网友A:
1、PLC中的D8340 计算的PLC脉冲当前量,与伺服没有形成闭环,也就是说,PLC只管发,伺服具体有接收到多少的脉冲,并不知道。脉冲有可能丢失。

2、脉冲加方向的是,你可以把方向线不接,看下什么结果。不管PLC正,负脉冲,伺服走的都是一个方向。

网友B:
问题1:

D8340是统计PLC发出的脉冲,伺服编码器是反馈脉冲给伺服,这两者没有关系,一个是PLC,一个是伺服

问题2:

负脉冲控制了方向输出,在负脉冲输出的情况下,监控方向输出

网友C:
问题1:发送的脉冲不一定和接收的脉冲相等,加入你电机正在硬限位,结果你还想让电机往前走,这个时候发送脉冲和接收脉冲就不是相等的,一半会有个跟随误差来表示发送和接收脉冲之间的差值,差值越大表示电机实际走的位置和设定位置相差越大

问题2:脉冲没有方向,你无法判断他是正脉冲还是负脉冲,按照你说的加入高电平是正脉冲,低电平是负脉冲,那根本就没法运行了。如果既有运行脉冲,又有方向脉冲,那电机正方向就是运行脉冲超前方向脉冲,否则滞后

楼主:
谢谢,昨晚已经实验过了!新问题,在使用ZRN原点回归指令,为什么我位置一接近近点信号,脉冲就马上为0停止输出,不应该是接近近点信号,就开始按爬行速度来跑回原点,比如我发送3w脉冲,频率1kHZ近点信号设置在2.8w脉冲的位置,输出完3w的脉冲后,使用ZRN回归指令,按道理应该是方向发送3w脉冲回去,但是我近点信号一触发到就立马停住,脉冲监控为0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昨晚已经实验过了!新问题,在使用ZRN原点回归指令,为什么我位置一接近近点信号,脉冲就马上为0停止输出,不应该是接近近点信号,就开始按爬行速度来跑回原点,比如我发送3w脉冲,频率1kHZ近点信号...



我最近也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有三个位置,原点到脉冲18000时停下,然后返回到13000再停一下,最后回到原点位置0,但是我程序在执行完18000位置的时候就停下了 ,不再执行回到13000的位置,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dwlsg"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谢谢,昨晚已经实验过了!新问题,在使用ZRN原点回归指令,为什么我位置一接近近点信号,脉冲就马上为0停止输出,不应该是接近近点信号,就开始...



发下下程序,大家交流一下,我也刚刚开始学,按我自己的理解,是不是程序中1.8w的程序指令一直都在执行,这样也会导致无法执行其他指令,按照你的描述就是程序无法走到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