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AN宏EMA在2.7版本怎么导入使用教程

楼主(2020-08-09):
EPIAN宏EMA在2.7版本怎么导入使用教程

网友A:
在安装目录下搜.ema文件,找到相关文件夹,将你要放的文件放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插入--窗口宏/符号宏,弹出文件宏对话框,找到宏文件的存放位置,点击使用

网友C:
你是想导入部件还是插入宏,,麻烦你说的清楚一点

如果插入设备或者宏

1、插入--窗口宏/符号宏,弹出文件宏对话框,找到宏文件的存放位置,点击使用

2、选项=部件 =部件管理  设置= 导入EDZ 格式  XML 格式,,,,

网友D(2023-03-16):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导入部件还是插入宏,,麻烦你说的清楚一点  如果插入设备或者宏 1、插入--窗口宏/符号宏,弹出文件宏对话框,找到宏文件的存放位置,点击使用2、选项=部件 =部件管理  设置= 导入EDZ 格式...



感谢大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