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贝加莱PLC地址修改

楼主(2020-08-09):
请教各位大老,我们公司里有一台krones双头套标机,分别用两个x20 CP1486控制,其中一个X20的程序卡丢失,没有源程序,因两台X20程序完全相同,所以想用镜像的方式将现有的X20程序卡复制到丢失的PLC上使用,但原来两台机器的IP地址不同,复制后两台机器地址相同导致出现通讯故障,请教各位高手,没有源程序怎么修改机器的IP地址长时间使用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有源程序又怎么知道程序相同呢?这个步知道怎么修改,,建议你还是找贝加莱公司吧!他们会有办法的

网友B(2020-11-24):
靠扫描试试看,网线连上后online settings,选择browse,然后setip

网友C(2024-08-2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