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实时报表数据显示一个错误的数据

楼主(2020-08-10):
组态王报表中插入一个变量其显示的实时数据和输出域显示的同一个长整数数据不一样 ,很明显报表内显示的数据显示的是错误 的 有时候显示0有时候显示最大值有时候显示正确有时候显示一个莫名其妙的数字,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变量类型和IO数据类型是否匹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在组态王报表中你插入了一个数据,例如变量A,让A实时显示,然后在输出域中又让A实时显示,结果,组态王报表中的数据A与输出域中的A,显示的不一样,且报表中的数据混乱是吗?

网友B:
image.png这是在输出域中的一个输出格式。image.png这是在实时报表中的输出形式。image.png这是变量定义。image.png这是运行显示的结果,因为输出域中数值的设置,导致报表和输出域中显示不一样,但是,你说报表中数据混乱,波动很大,我认为要么你数值设定的很小,例如变量定义中最小最大值很接近例如0.00到0.99,或者是报表中你的数据经过了计算处理?如果可以的话,建议把你做的这个发上来,我们看一下,单凭描述有时候真想不到哪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变量类型和IO数据类型是否匹配?



你说的变量类型是数据词典的类型和plc数据IO数据类型吗?如果是 的话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输出域中的一个输出格式。这是在实时报表中的输出形式。这是变量定义。这是运行显示的结果,因为输出域中数值的设置,导致报表和输出域中显示不一样,但是,你说报表中数据混乱,波动很大,我认为要么你数值设...



输出域的数字比较稳定的一直随着plc数据变化 刷新频率是一秒 但是报表里的输出数据时而0时而最大99999时而一个不知道的数字78888,因为现场不让带手机  没法拍   内存数据师对的 但是 IO整形数据不对 也就说用表格读取plc数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输出域中的一个输出格式。这是在实时报表中的输出形式。这是变量定义。这是运行显示的结果,因为输出域中数值的设置,导致报表和输出域中显示不一样,但是,你说报表中数据混乱,波动很大,我认为要么你数值设...



网友C(2020-09-25):
要不要试一下把PLC变量转换成内存变量测试一下看看,或者改变成内存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