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一段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0-08-10):
   欧姆龙CJ的PLC     现在有个一数据一直在累加地址为D100,现在要实现在屏上做一个按钮,然后一个字符串输入框,输入字符串,号按一下做的按钮就把当前值存到D201里面,对应的字符串存到双字D203里面,占用D203和D204,然后重新输入字符串编号再按一下,就把累计数字存到D205里面,对应的字符串存到D206和D207里面,依次进行下去,但是如果有同样的字符串编号输入进去按确定就在以前的数值上累加,再要一个清零按钮,对应当前字符串的数值清零,这个程序要怎么写啊    ,求助各位大神。谢谢谢谢,写个样板

网友A:
你说的意思,大概就是配方功能吧?定义配方名称和数据。建议参考触摸屏的配方功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B:
参考以下:

对输入字符串的地址进行比较,当等于值,将字符传送到一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以下:对输入字符串的地址进行比较,当等于值,将字符传送到一个位置...



字符串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当于生产批号,这个值比较不了哦

网友C:
用变址IR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阿军仔"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参考以下:对输入字符串的地址进行比较,当等于值,将字符传送到一个位置...】进行回复:        --------------------...



=$

网友D:
求积分啊求积分

网友E:
谢谢楼主,我们要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