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更换海泰克语言的问题

楼主(2020-08-10):
我们公司用的海泰克是PWS6600S-S型号的 我们公司用三菱FX3U系列的编程.

 我们里面有个切换中英文的, M8002的不是通 MOV K2049 DO  就是通MOV K4097 D0  这个应该是用来显示中英文界面的吧?这个用M504通断来控制.

 然后就是一个=D5 K56  (K56的页面是一个中英文切换按钮界面)  MOVP K2104 DO  或者用MOVP K4152 D0里面   用一个M504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来控制.

M504就是一个中英文按钮.

按道理说这个4097 2049 在海泰克里面有特殊的含义  但是我就是找不到....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D0的前10位存储的是画面编号,因此MOV K2049 D0

K2049转换为二进制为:0000 1000 0000 0001

前10位为画面编号,因此画面编号二进制表示为00 0000 0001 也就是画面1.

第11位为厂商保留。

12~14位为语言切换位:

14 13 12

 0   0   0      无指定语言,不动作

0   0   1      语言1

0    1   0      语言2

0   1    1     语言3

.。。。。。一共可以切换5种语言,而K2049的12~14位为010,也就是语言2,K4097的二进制表达为0001 0000 0000 0001,也就是100,对应的是语言4。

至于为何为D0?因为触摸屏的控制区被设置为D0.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D0的前10位存储的是画面编号,因此MOV K2049 D0K2049转换为二进制为:0000 1000 0000 0001前10位为画面编号,因此画面编号二进制表示为00 0000 0001 也就是...



非常感谢这位兄弟. 太感谢了.. 因为我刚从机械上转电控的 所以对这个不是很懂..我也看了半天那个手册   12, 13 14 位的  现在终于幡然醒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0的前10位存储的是画面编号,因此MOV K2049 D0K2049转换为二进制为:0000 1000 0000 0001前10位为画面编号,因此画面编号二进制表示为00 0000 0001 也就是...



前辈 我刚算了一下2049的是100000000001  一共才12位数啊.. 你是前面加了4个0.  那也是0000 1000 00这十个图号码啊.

网友B(2021-01-22):
请问有海泰客的技术支持电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