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的技术参数解析

楼主(2020-08-10):
1. 额定载荷:

传感器在规定技术指标范围内能够测量的最大轴向负荷。在实际使用时,一般只用额定量程的1/3~2/3。

例如:500kg、10KN。

2. 允许使用负荷(安全过载):

称重传感器允许施加的最大轴向负荷,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超负荷工作。一般为额定载荷的120%~150%。

3. 极限负荷(极限过载):

称重传感器能承受的不使其丧失工作能力的最大轴向负荷。即当工作负荷超过此值时,传感器将会受到损坏。

4. 灵敏度:输出增量与所施加的负荷增量之比。通常每输入1V电压时的定输出的mV。单位:mV/V。以灵敏度2±0.002mV/V为例说明,假如传感器在受到额定载荷满量程为200kg时,在激励电压(供桥电压)输入是1V的情况下,它的输出端会有2mV的电压变化。当然在实际工作时激励电压会大于1VDC,一般为10~12VDC,此时假如激励电压为10V时,它的输出端电压变化就是2X10=20mV。

注:灵敏度是否一样,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两根输出线之间的电阻进行比较。

5. 非线性:

表征此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与负荷之间对应关系的精确程度的参数。理论上就是不符合胡克定律,称量函数不是一条线性直线,不成比例。

6. 重复性:

重复性表征传感器在同一条件下,同一负荷反复施加时,其输出值是否能重复一致,这项特性更重要,更能反映传感器的品质。

国标对重复性的误差的表述:重复性误差可与非线性同时测定同一试验点上3次测量的实际输出信号值之间的最大差值(mV)。

7. 滞后:

滞后的通俗意思是:逐级施加负荷再依次卸下负荷时,对应每一级负荷,理想情况下应有一样的读数,但事实上不一致,这不一致的程度用滞后误差这一指标来表示。

国标中是这样来计算滞后误差的:同一试验点上3次上行程实际输出信号值的算数平均值与3次下行程实际输出信号值的算术平均之间的最大差值(mV)。

8. 蠕变和蠕变恢复:

要求从两个方面检验传感器的蠕变误差:

其一是蠕变:在5~10秒时间无冲击地加上额定负荷,在加荷后5~10秒读数,然后在30分钟内按一定的时间间隔依次记下输出值。

其二是蠕变恢复:尽快去掉额定负荷(5~10秒内),卸荷后5~10秒立即读数,然后在30分钟内按一定的时间间隔依次记下输出值。

9. 允许使用温度:

规定了称重传感器能适用的场合。例如常温传感器一般标注为:-20℃~+70℃。高温传感器标注为::-40℃~+250℃。

10. 温度补偿范围:

说明此传感器在生产时已在这样的温度范围内进行了补偿。例如常温传感器一般标注为:-10℃~+55℃。

11. 零点温度影响(零点温漂):

此参数表征此传感器在环境温度变化时它的零点的稳定性。一般以每10℃范围内产生的漂移为计量单位。

12. 输出灵敏系数的温度影响(系数温漂):

此参数表征此传感器在环境温度变化时输出灵敏度的稳定性。一般以每10℃范围内产生的漂移为计量单位。

13. 输出阻抗:

在额定技术条件下,传感器的输出的电阻值,S+ S- (I+ I-)端。

14. 输入阻抗:

称重传感器的激励端的电阻值,E+E-(V+V-)端。

15. 绝缘阻抗:

传感器的电路部分与弹性梁之间的绝缘阻值,越大越好,绝缘电阻的大小会影响传感器的各项性能。而当绝缘阻抗低于某一个值时,电桥将无法正常工作。

16. 推荐激励电压:

一般为5~12VDC。因一般称重仪表内配的稳压直流电源为5或12VDC。

17. 允许最大激励电压:

传感器最大可以承受的供电电压,不推荐使用最大激励电压。

18. 电缆长度:出厂时厂家标准配置的电缆长度。最好不要擅自增加和减小。

19. 密封防护等级IP67:

称重传感器的防尘和防水的性能指标。

某品牌称重传感器技术指标:

额定载荷

0.25/0.5/1/2/5

Klb

0.5/1/2/2.5/4/5/10

精度

C2

C3

A5M

B10M

最大检定分度数

max

最小检定分度值

min

Emax/5000

Emax/10000

Emax/15000

Emax/10000

综合误差

(%FS)

≤±0.030

≤±0.020

≤±0.026

≤±0.050

蠕变

(%FS/30min)

≤±0.024

≤±0.016

≤±0.017

≤±0.040

温度对输出灵敏度的影响

(%FS/10℃)

≤±0.017

≤±0.011

≤±0.013

≤±0.040

温度对零点输出的影响

(%FS/10℃)

≤±0.023

≤±0.015

≤±0.014

≤±0.020

输出灵敏度

(mv/v)

2.0±0.02

输入阻抗

(Ω)

1000±50

输出阻抗

(Ω)

1000±10

绝缘阻抗

(MΩ)

≥5000(50VDC)

零点输出

(%FS)

1.0

温度补偿范围

(℃)

-10~+40

允许使用温度范围

(℃)

-35~+70

推荐激励电压

(V)

5~12(DC)

最大激励电压

(V)

18(DC)

安全过载范围

(%FS)

极限过载范围

(%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