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你知道了么?

楼主(2020-08-10):
压力变送器工作原理

  压力变送器的工作原理是将传感器采集到的微弱非电量压力—压力变量装换成为可传输的标准化信号输出,同时放大,以供应指示报警仪、记录仪、调节器等二次仪表进行测量、指示和过程调节。转换成的电信号与压力变量有一定得连续函数关系(通常为线性函数)。压力变送器主要由敏感元件、传感原件及测量转换电路三部分组成。

  压力变量包括正、负表压力、差压和绝对压力。压力变送器根据测压范围可分成一般压力变送器0.001-20MPa和微差压变送器0-1.5kpa两种。

压力变送器的分类

压力变送器分类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要求,其结构不同,所用膜盒也不同。

压力变送器也就是所说通用表压变送器,一侧通大气另一侧接被测压力。用于管道、锅炉等压力的测量。

差压变送器两侧分别接不同的压力,根据压力差来测量液位的高度以及和孔板配合测量管道流量等。

绝压变送器其一侧抽真空,另一侧所受压力就为绝对压力,适用于绝压场合。

微差压变送器选用2E膜盒(0.0-1.5KPA),提高测量小压力的精度。

高静压差压变送器选用高静压膜盒,所谓静压就是当压力变送器两侧所加压力相同时其输出电流应为4.00MA,但普通差压变送器当两侧压力同时增大到25MPA以上其输出难以保证在4.00MA。故高静压差压变送器多用于流量、液位测量且压力较高的场合。

压力变送器常见问题

  1、变送器无输出

  当压力变送器无输出时,首先检查变送器电源接线是否正确,如果电源接线没有问题,接下来测量变送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有24V直流电压,要求变压器电源电压最小12V。如果变送器是带表头的,则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故障消失,则说明表头存在故障。

      2、瓦斯压力变送器指示值偏高

  如果用压力变送器测量管道内的瓦斯时,出现指示值偏高情况,首先检查仪表的零点是否稳定、是否存在零点漂移现象。检查瓦斯气体是否干燥,如果存在冷凝液则会使指示值偏高。如果管内全部是气体,那么管内的压力与变送器的压力相等,如果管内气体有水汽,就使得变送器信号压力大于管道压力,则变送器输出电流要大于实际值。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引压管底端安装冷凝器。

  3、导压管泄露

  当导压管出现泄露时,检查电信号回路工作是否正常,如果变送器检定正常,则考虑是否是导压的问题,如果正导压管存在焊接不良,则进行补焊处理。如果是正压导管发生堵塞,实际流星减小,管道内的静压也会下降,这时变送器输出值不稳定。当流量增加时,影响变送器的输出。为了避免导管堵塞,要及时对正压管进行清理,定期对机制黏稠、带颗粒物情况进行检测。

看了这么多,你对变送器了解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