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要好好保护你的变送器呀

楼主(2020-08-10):
现如今的社会各个行业都有应用到变送器,用的人多了也就容易出现不少错误操作的情况,但是对于大多数非专业人士来讲,安装变送器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大同小异的,我们今天就来简单讲一下安装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

最好的方式是采取就地安装的方法。但如果变送器是在冶金、矿山等条件恶劣的环境中就地安装,就特别容易引起变送器故障。为避免安装环境造成的影响,应尽可能地保持安装环境的清洁,避免异物侵入变送器内部。安装过程中除了安装工具的合理选用外,安装步骤应严格按照指示手册进行。

当变送器安装后出现压力指示不正确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以下排查:

1、参照压力值不准确,也会引起压力指示的不正常。所以,我们需要选用精度较高的参照压力表。

2、检查压力变送器的电源是否正常,应保证回路中不存在较大的负载输入。

3、接线的不正确。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不同,在压力变送器的输出端上的接线也是不同。有些变送器可以采用直接输入接线的方法,有的则需接入一个电阻后再接入输入。

4、温度的影响。当压力变送器中的管路温度过高时,就会影响压力传感器的正常使用,从而导致故障的产生。因此,必须对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温度进行严格控制,最好保持在-20~70℃内。

5、异物的阻塞。压力变送器的管道一旦被异物侵入,就会造成管道的堵塞,会使变送器的压力显示值出现异常情况。

6、设备外壳不接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只需要将设备的外壳接地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安装压力变送器,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1.测量蒸汽或者是其他的高温介质的时候,应该使用散热管,使得变送器和管道连在一起,并使用管道上的压力传至变压器。当被测介质为水蒸气时,散热管中要注入适量的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与压力变送器接触,损坏传感器。

2.设计和安装时应考虑油罐底部的取压开孔尽可能放低,以消除温度变化而造成的误差,必要时引入温度补偿。压力变送器的安装也是一门学问,以上介绍的就是对于压力变送器安装需要注意的问题,只有把压力变送器安装好了,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功能,达到测量精度的要求。

3.压力变送器在测量蒸汽或其他高温介质时,其温度不应超过变送器使用的极限温度,高于变送器使用的极限温度必须使用散热装置。

4.被测介质不允许结冰,否则将损伤传感器元件隔离膜片,导致变送器损坏,必要时需对压力变送器进行温度保护,以防结冰。

5.压力变送器切记不能用在高于36V电压加到变送器上,导致变送器损坏,也不能用硬物碰触膜片,导致隔离膜片损坏。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看完以后你是否对正确安装变送器有一定的了解了呢,如果还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要了解的东西,可以随时留言,持续更新,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