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计数器无穷大怎么写

楼主(2020-08-10):
断电保存在显示屏上,谢谢

网友A:
显示屏上就是32位整数,至于断电,那个如果是跟PLC联机的触摸屏,断电了屏都熄灭了,还显示个毛?

如果是屏不断电的,可以写脚本,检测到PLC脉冲(正常一般0.5S)上升沿将PLC计数值写入屏内存,这样屏就会一直有数据,PLC联机就根据PLC计数值刷新,PLC断电后就显示断电前数据不变

网友B:
使用PLC中的断电保持区来存储计数器的值,ES/EX/SS系列的PLC有掉电保持功能的元件有: D408-D599 ,其他的可以查看下手册,你的问题描述太少了。

网友C:
电话卡看到的空间卡拉

网友D:
楼住是要问,PLC断电保存区域的寄存器吗,如果是,那么请说出你的型号,PLC,

一般是从D200开始的

网友E:
无穷大,你可以这样写,比如C0加到10000的时候,就C1计数一次。并且把当前C0计数器清零,重新计数。最后计数个数就是C1*10000+C0里的值,即为总共的统计值。

至于在显示屏上面显示。可以设置2个寄存器,一个是C0,一个是C1。计算方法还是按照上面的那个来就可以。断电保持,请用D408--D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