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PPI电缆驱动

楼主(2020-08-10):
     救助,希望各位大神帮忙。

 笔记本光驱读不出光盘,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驱动。

类型是  USB/PPI Cable(S7-200CN)

我在网找了一下相关驱动,麻烦各位大神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驱动网址:

https://www.silabs.com/products/development-tools/software/usb-to-uart-bridge-vcp-drivers

下载后的驱动

网友A:
可以试试驱动精灵,或者直接百度一下,应该能找到这个驱动。

你找到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驱动精灵,或者直接百度一下,应该能找到这个驱动。你找到的可以试试。...



感谢您的回复:

    我试试看,失算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试试驱动精灵,或者直接百度一下,应该能找到这个驱动。你找到的可以试试。...】进行回复:        -----------------...

嗯!你试试,有啥问题再来反馈,这应该也是第三方芯片,类似于CH340,可以试试驱动精灵。

网友B:
要这个驱动干毛?

直接买一个PPI转以太网的模块:无锡北辰或者大连德嘉均有这种产品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这个驱动干毛?直接买一个PPI转以太网的模块:无锡北辰或者大连德嘉均有这种产品销售,...



感谢您的回复:

     菜鸟还处于初级的基础学习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册录英汉"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试试驱动精灵,或者直接百度一下,应该能找到这个驱动。你找到的可以试试。......



感谢您的回复:

    小心谨慎。联系客服让他给我发了驱动的电子版。

   不过还是去学习了一下CH340。谢谢。

网友C:
怎么赚积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赚积分啊



感谢您的回复:

          需要对楼主的问题提供有益回答。

比如:PLC主机上的停止,运行拨鈕开关与编程软件上提供的停止,运行图标按钮的区别。谢谢。

网友D:
驱动问题可以先找驱动精灵,一般都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问题可以先找驱动精灵,一般都能搞定



感谢您的回复:

   已经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