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变频器及伺服控制器的编程

楼主(2020-08-11):
小弟我台达PLC小白,那位大人可以帮忙解惑:

  1. PLC I/O点位已写好,怎么用PLC关联

  2. PLC和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的通讯方式的编写

    十分感谢高手们的帮忙

网友A:
各位大神能否稍微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B:
通讯可以选modbus或者以太网通信,主要是根据驱动器支持的类型,如果不是标准通信协议,就得按照手册,自己编写自由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