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与PLC通讯方式的连接

楼主(2020-08-11):
各位大人能否帮小弟我解解惑:

1.台达PLC与HMI用PLC485连接,为啥用DOPsoft填通讯口时无法连接

网友A:
DOPsoft com口编好后导入发现不能与PLC通讯上,报串口错误,能否帮忙提示一下哪里出错,谢谢。

网友B:
查看二者通讯格式是否一致,触摸屏选择的plc型号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