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40不知道ip,怎么改呢

楼主(2020-08-11):
施耐德  m340的plc,不知道ip地址的情况下,怎么去修改它的ip地址呢,有大神指点下吗

网友A:
yong物理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ng物理接口



USB口吗

网友B(2020-12-19):
用数据线,官网给的说法用抓包工具抓。留给后来人

网友C(2021-05-18):
相信应该不是单独使用,去其他组网设备上去找他的蛛丝马迹。不行就和电脑组个局域网,用IP检索查,再不行就用USB连,反正驱动现在都是集成在安装包的 ,不要告诉我你没驱动。再实在不行就抠掉电池,断电一周,然后用MAC地址连吧

网友D:
USB链接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