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伺服定位原点回归问题

楼主(2020-08-11):
使用ZRN原点回归指令,按我的理解应该是,plc发送多少脉冲,原点回归就反方向输出多少脉冲吗?从设置的基底速度出发在设置时间内提升到设置的回归速度,近点开关被触发后按设置的爬行速度运行,但问题来了,比如我发送3w脉冲,近点信号设置在2.8w处,前面运动都很正常,但是近点信号一触发,然后处于NO常闭的状态,开始按照爬行速度运行,过了感应区后,近点信号处于OFF常开状态,PLC里脉冲累计立马变成0停止,脉冲也没输出了,脉冲指令是是使用DDRVI,求大佬

楼主:
PLC是fx3u,驱动器是三菱JE的,没接电机。只是模拟一下运行程序

网友A:
1、PLC离线都不能模拟定位控制,

2、伺服驱动器不接电机没法玩;

网友B:
ZRN指令 导通后, 以  原点回归速度 回零,近点开关ON后,减速到爬行速度, 直到近点开关OFF,此时M8029标志ON,

脉冲当前值清零。原点回归速度必须大于爬行速度,否则指令无法正常执行,回原点方向可以使用特殊继电器更改,各轴使用的并不一样,可以查看下手册中的ZRN指令。在此后的运动控制指令 需要间隔一个扫描周期或使用时间继电器延时导通。

网友C:
此人永远都是挂分,但是问题解决后不不给被人,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