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对于初学者你认为哪个品牌PLC最容易上手?

楼主(2020-08-11):
PLC的重要性大家都心知肚明,对于PLC的熟练程度掌握可能因人而异。有些人认为三菱系列PLC最“简单”,对于初学者容易上手入门;也有人却认为西门子系列PLC,尤其是老一款的200系列最“亲切”,容易学习掌握。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其实想完全精通一种PLC的各种功能编程和应用,本人觉得并非易事。开关量先入手,到模拟量应用,再到通讯的处理,一步一个台阶,每一步都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有人可能因为在一个公司待久了,更擅长某一品牌的发挥,如果说一旦更换PLC种类,似乎也有点不对劲的感觉。

总之学习一门PLC技术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尤其是对于初学者,看着眼花缭乱的PLC品牌,不知道该如何找到有效突破口。

今天对于那些初学者,希望大家依据自身经验体验触发,给予一些实战型建议。

欢迎大家不吝说法,百家讲坛,各抒己见。

论坛认为只要有道理的的就是有见解的好说法。

活动日期:即日起为期一个月。请跟帖参与分享。

奖励办法:

1、金牌说法2名:奖励50元京东卡;

2、银牌说法5名:奖励手提电工包;

3、铜牌说法10名:每人奖励20积分~200积分不等;

网友A:
西门子200smart,资源多

网友B:
欧系首选西门子S7-200smart 日系首选三菱,在应用层面进行开发还是先去学习产品自身具备什么功能,再结合产品手册进行学习。

网友C:
西门子smart200是个不错的开始,我先是接触的三菱,当时认为西门子很难,可在实际项目中使用发现,西门子的用熟了之后很方便的,可以编写自己的库,各种子程序,并且smart200现在我们这边好多都是用的它,入门挺简单,还支持以太网,通讯方式挺多,然后网上教学视频和实际项目案例也挺多的,是个入门不错的选择。

网友D:
从华南市场来讲,西门子的占有率不高,初学者个人建议先学西门子,结构化编程,西门子小型PLC就是这种模式,小型的三菱 欧姆龙 相对来说要简单很多,中大型PLC都是结构化编程包括日系的 三菱 欧姆龙 松下 基恩士,长远的角度来说,初学者接触小型PLC的几率会大些,有些技术含量的还是用中大型PLC, 对于后续的发展个人建议先西门子入手,更贴合后面的发展,无论是日系 欧系,除了品牌性的指令有点小区别,通讯协议不同,其他的都一样,日系的相对来说要简单很多。

网友E:
西门子从200Smart或1200开始用吧,1500也不错,不过价格有点贵!

OMRON和三菱都差不多

倍福的用法不太容易上手,但是如果做过项目的话,用用也还不错!

各有千秋,又别具一格,萝卜白菜的事!

不过也是小马过河,亲自试试才知道哪个适合你哟!

网友F:
用过西门子的,日系的和ABB的,对于刚接触的,西门子的200smart,1200或1500,ABB的500或800,其实上手的时间是差不多的,自认为不是小型的PLC就容易,大型的就不适合刚接触的,不同品牌的PLC逻辑上有点区别,项目中用到什么类型的就从什么类型的入手,厂家的手册就是最全面的学习资料,不会有人比厂家自己更懂自己的东西,建议不要去学西门子200之类已经停产的,完全是浪费时间,市场博图很大,就从博图开始是一样的

网友G: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绝对完美说法或结论,完全是因人而异。

第一类人也是大部分人主要是服务于企业而以此为职业的,对初学者来说现实中没多少可以自己来选择的余地,有一个良好的学习心态更为重要。 这样就不会觉得哪个PLC难上手或哪个更容易上手。

当今的PLC品种多样,即便是大品牌PLC如西门子,AB等等在产品系列中都有相应的适合初学者的型号,随便学哪个PLC都同样会有收获,PLC的原理,编程都大同小异,完全不需要太在意学哪个更难或更容易,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管工作中接触到哪个PLC都值得好好去学一番,任何一个PLC学好用好都是一个很好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玩转一两个PLC后,做过几个工程项目后,哪怕再来个新的甚至从来没碰过的PLC也不会害怕的,一样可以很快学会用来做项目。

第二类人是少部分自营的企业业主,同时也是专业人士的,这部分人经验丰富,知识全面。一切会以项目需求来考虑,选择用什么PLC更多的主要是取决于项目预算等等因素,项目投标中经常会做不同的方案,采用不同的PLC构成系统,作为普通工程技术人员,一旦工程中标,不管是用什么PLC,你会与不会都只能硬头皮学,熟不熟都要做出来,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学什么都太容易也会觉得没多大意思的。

网友H:
西门子从200Smart开始吧,支持以太网通迅,有数字模块,模拟量模块,485通迅,网上例子也很多,而且性能比较可靠,不易坏。

网友I:
最容易上手的还是PLC的老祖宗--OMRON

网友J:
其实学好一个品牌的,其他的也大同小异吧!西门子的就很不错啊

网友K:
PLC使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按照分类有两大派,欧美派,亚洲派。在使用的和时间上应该是西门子和三菱为最早。

后陆续进入中国的品牌非常之多,不胜枚举,且国产替代也是层出不穷。PLC的底层应用比较完整的应该是西门子和欧美的更加规范和完整。易用性上来说三菱排前,这是因为三菱在国内普及的早,应用广泛,又是亚洲人设计和更新的,自然更适合中国的习惯。

如果使用安全性来说西门子还是首选。

网友L:
我觉得三菱的PLC很容易上手,之前一直接触到三菱的PLC ,当时是士林PLC ,和三菱PLC差不多,软件的内存较小 就几百M,不像现在了动不动就几个G

网友M:
     从市场占有率来说,西门子和三菱应该是占多数的,并且这个两个牌子的教程和书籍也是较多的,相对来说更容易找到学习的方向和方法,所以学习首先推荐学的是西门子和三菱。西门子的编程结构使用的是分支编程结构,就是一台设备的程序会分为很多个子程序来组成,每个子程序负责一个功能,而主程序就是来调用子程序,类似子程序是冲锋陷阵的将军,而主程序是坐镇中军的主帅。这样的设计有很多好处,比如出现故障能够快速的查出,项目调试也很方便;而三菱的所有程序都是集中在一个主程序里面的,相对来说调试没有那么方便。其实会了不难难了不会。只是编程习惯的问题。三菱的指令集比较丰富,编程比较灵活。而西门子有功能向导和程序库设置上步骤比较多。两者之间各有优势,对于初学者的来说只要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就能学有所成。

网友N:
其实PLC只是一个工具,其实各种品牌都有自己的优势或者劣势,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择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入门PLC需要一些基本的基础知识,比如基本电路原理,数字电路等等基础知识需要了解,首先硬件要会配置,其次才是软件使用,指令应用,最后是根据实际工艺将工艺流程翻译成PLC工艺流程,根据流程用PLC语言翻译出来。入门的话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台达等等都是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搞,相对来说学习资料也比较全,论坛上分享程序及资料的较多,学起来有参考。其实只要熟悉一种,别的上手也较快,所以不必担心只会一种PLC,要想学好PLC,必须要做项目,只有在项目中才能学好。

网友:
西门子的教程多,视频多,容易理解,感觉最复杂的算AB的了,价格还卖得贵。

网友O:
  1. 入门了,精通了,就感觉不到“难”,所谓会者不难。

  2. 不管欧系,美系,日系……入门难易很大程度在于该系列PLC的普及程度。资源获取途径,用户群数量等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3. 学习PLC技术,实践第一,理论第二。拥有软硬件环境,一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建议:不一定非要以市场占有量靠前的西门子、三菱、台达等小型机作为入门学习。我觉得还是要结合自己工作实际,使用那个品牌那个机型就突破那个。因为这样最是理论联系实际。

如今拥有一台个人笔记本不算奢求,资料(尽管一些品牌资料很少)一般在官方网页都能找到,以需求作为导向入门学习应该占在第一位。

网友P:
懂电路的,梯形图开始学 ,台达,信捷,三菱(软件安装简单,在线仿真,简单机型实操成本低);有编程基础的,欧系的相对上手快些;我是第一类;不过学PLC(工业产品都这样)还是要实操,要做实际项目或者案例才有进步,不然效果不明显

网友Q:
工作中遇到什么学什么,哪有选择。用一段时间都感觉容易了。

网友R:
其实最早的欧姆龙的PLC是很容易上手,编程简单,命令齐全,一般还配有手操器。不知有没有人用过,对于早期 笔记本少的时候,应用学习还是比较方便的。现在对于初学者来说,感觉还是直接西门子吧,因为现在基本都是西门子的PLC。同时西门子的产品工业感也更强,博途综合应用感觉也更好。

网友S:
从安装软件的便利性,是GX-WOKS2,三菱FX比较容易上手。

但是从安装完软件到编程的话,欧姆龙CP的容易接受的快,无论是编程的便利性,风格还是模拟,都比较方便。

网友T:
200 plc

空易上手  吧

网友U:
用过西门子全系列PLC,三菱FX,Q,欧姆龙两三个系列的,感觉对初学者来说应该是三菱FX比较容易上手吧?就是三菱的软件做的比较糙,对用惯西门子的来说不是很喜欢。西门子博途这个软件太大了,相对来说稍复杂,但是初学者肯花功夫也是能掌握的。另外一直觉得欧姆龙的软件做的不错,也可以考虑。还有AB的plc,也算马马虎虎用过,个人觉得比较难上手,可能风格不太一样吧。所以建议可以在西门子SMART和三菱FX中选一个上手,当然了如果公司常用PLC是别的,也不用怕,上就是了!

网友V:
我一开始从台达开始,后面学三菱感觉FX-3GA不错,Panasonic PLC也可以,还有就是国产的PLC50点以下用国产(汇川,信捷,显控,)非常好用,便宜省心。!!西门子没用过。

网友W:
我个人建议 欧姆龙的PLC 因为这个PLC结合三菱和西门子的设计研发的 目前是全球三大品牌、欧姆龙的电器都比较全面 学习成套的比较方便 、西门子的也可以 三菱的也行 这个要看看你以后从事哪个品牌了 。

网友X:
根据目的来选择吧,如果是实际工作需要,那就看自己公司使用的是什么厂商的PLC,有针对性的学习。

就我的个人经验来说,我们工厂里的设备多是使用三菱PLC,所以一开始就学习的三菱。从网上下载了一个FX系列的练习软件,然后又看了三菱的一个编程基础手册也就入门了。后来遇到不懂的东西就查对应的手册,积累的就多了。

网友Y:
如果说从易用性(针对完美没有编程基础的完全初学者,不说那种学习过JAVA或者C等等语言的道貌岸然的类似假洋鬼子的东西),相对来说日系是完美的练手入门产品,理由有如下:

1、软件。日系软件基本都是一个软件搞定。例如三菱,从FX3**到以下的全部产品均使用一个编程软件GX WORKS2,(FX5U例外,FX5U当初推出的初衷是想打造一款小型运动控制PLC,因此跟三菱的运动控制CPU用同一个软件GX WORKS3)......

2、日系的数据格式是以字为单位且可以拆分为单个数字或者字符做数学运算。,处理内存可以做到单个数字(4个内存bit,程序内部是K1M***、K1X***、K1Y***)做数据运算,这点在西门子、AB等等软件是完全没法实现的......

3、数据储存方式。数据储存方式,日系是维持一贯的人类处理方式,数据是连贯的。通俗的说就是连贯在一起执行存储,相邻位右位是低左位是高,例如一个双字,日系与西门子的储存方式分别如下:

  三菱:byte3(高位高字节),byte2(高位低字节),byte1(低位高字节),byte0(低位低字节),数据是从右往左完全连贯,跟中国的早期汉字排序完全一致(以前文言文都是从右往左书写)......

  西门子:byte0(低位低字节)、byte1(低位高字节)、byte2(高位低字节)、byte3(高位高字节),数据不管是从右往左还是从左往右均无法连贯,完全属于反人类记录方式......

......,打字太累了,老头子还有很多就不说了

网友Z:
根据实际工作环境和使用情况吧,之前都是用台达,现在公司多数是三菱,平时接触得到的,才好在实践中学以致用,不断进步

网友AA:
个人觉得在学校开始的话,好像是西门子较多,指令什么学通后,向上可以去西门子公司,至于去了其他公司,再举一反三去学习也会更快一点。

网友AB:
个人觉得三菱的PLC相对比较容易入门学习

网友AC:
引用 网友T:
200 plc 空易上手  吧



200 好几年前都淘汰了  学着有意思吗

网友AD:
项目需要用什么就学什么,多学一项就是资本

网友AE:
虽然我一开始学的是三菱,但工作了以后,感觉还是欧姆龙的编程对初学者比较友好,方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