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当前配置不能运行此应用

楼主(2020-08-12):
EPLAN版本:2.7;

具体症状打开EPLAN后显示图1&图2,无法运行应用;

事件起因本来软件都是正常使用的,因手残想把OFFICE2016升级到2019,升级完后,就再也用不了EPLAN了,症状如图1&图2;

尝试过的自救方法:上网查资料,尝试了各种办法,方法1:重装OFFICE,重装EPLAN,就差重装系统了,统统没用;方法2:知乎上推荐的方法见图3,用POWERSHELL处理几个命令,仍然无效;

网友A:
可能你上系统问题,哥们重新安装系统,你可能安装了应该深度系统别人优化过的,在MSDN下载原生态的Windows系统,。重新安装系统吧,我之前就是遇到过,什么深度系统。。。。。。。。。

网友A:
可能你系统问题,哥们重新安装系统,你可能安装了应该深度系统别人优化过的,在MSDN下载原生态的Windows系统,。重新安装系统吧,我之前就是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系统问题,哥们重新安装系统,你可能安装了应该深度系统别人优化过的,在MSDN下载原生态的Windows系统,。重新安装系统吧,我之前就是遇到过,...



好的,版主,我重装系统后问题解决了。OFFICE真不敢随便碰了。毕竟都是在免费用别人的软件,真担心某一天突然不给自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