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阀门定位器

楼主(2020-08-12):
在化工厂车间溜达一圈定会看到有些管道上装有圆圆脑袋的阀门,这就是调节阀。

气动薄膜调节阀

调节阀从它的名称则可知晓一些信息,关键词调节二字它的调节范围0~100%之间任意调节。

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每台调节阀的脑袋下面都挂着一个装置,熟悉的肯定知道,这就是调节阀的心脏,阀门定位器,通过这个装置可调节进入脑袋(气动薄膜)内气量,可以精准的控制阀门的位置。

阀门定位器有智能式定位器和机械式定位器,今天讨论的是后者机械式定位器,与图片所示的定位器一样的。

机械式气动阀门定位器的工作原理

图中基本将机械式气动阀门定位器的部件一一说清楚,接下来就是看它如何工作的?

气源来自于空压站的压缩空气,在阀门定位器气源进口前端还有一个空气过滤减压阀,用于压缩空气的净化。从减压阀出口的气源从阀门定位器进入,至于多少气量进入阀门的模头,根据控制器的输出信号决定。

控制器输出的电信号是4~20mA,气动信号是20Kpa~100Kpa,从电信号到气信号是通过电气转换器进行的。

当控制器输出的电信号转变为与之相对应的气信号时,然后将转换后的气信号作用在波纹管上。杠杆2则绕着支点运动,杠杆2下段向右运动靠近喷嘴。喷嘴的背压增加,经过气动放大器放大后(图中那个带小于符号的部件),将气源的一部分送入到气动薄膜的气室,阀杆带着阀芯向下自动逐渐将阀门开度变小。此时,与阀杆相连的反馈杆(图中摆杆)绕着支点向下移动,使轴的前端向下移动,与其连接的偏心凸轮做逆时针旋转,滚轮顺时针旋转向左移动,从而拉伸反馈弹簧。由于反馈弹簧拉伸杠杆2下段向左移动,此时就会与作用在波纹管上的信号压力达到力平衡,于是阀门就固定在某个位置不动作了。

通过上面的介绍,应该对机械式阀门定位器有一定的了解,有机会的时候再操作一边最好是能够动手拆卸一次,加深定位器每个零件的位置及每个零件的名。因此,机械式阀门的浅谈告一段落,接下来进行知识的扩展,让对调节阀有个更深层次的认知。

图中的气动薄膜调节阀属于气关式,有人就问,为什么?

第一,看气动薄膜的进气方向,是正作用。

第二,看阀芯安装方向,正作用。

气动薄膜气室通气源,膜片向下压膜片覆盖的六根弹簧弹簧,从而推动阀杆向下移动,阀杆与阀芯相连一起,阀芯正向安装,于是在得气源是阀门往关位置移动。因此,将其称之为气关阀。故障开的意思,当气源由于施工或气管的腐蚀,导致供气中断,阀门在弹簧的反作用力下又复位,阀门又处于全开位置。

气关阀怎么用?

怎么用是站在安全角度考虑的,这是选气开还是气关的必要条件。

举例;锅炉的核心装置之一汽包,一台用于给水系统的调节阀肯定要用气关式。为什么?打个比方,假如因为气源或电源突然中断,炉膛依然在剧烈燃烧,不断的加热汽包的水。要是用的气开调节阀,能源中断,阀门就关闭,汽包没有进水分分钟烧干(干烧),这是非常危险的,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处理调节阀故障,从而会导致停炉事故发生。因此,避免干烧甚至停炉事故发生,必须得用气关阀。虽然能源中断,调节阀位于全开位置,给汽包不断进水,但不会导致汽包干钱,处理调节阀故障还是有时间应付不至于直接停炉来处理。

通过上面的举例,现在应该对气开调节阀和气关调节阀如何选用应该有个初步的认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