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062TI进入系统设置界面出现的密码,如何删除

楼主(2020-08-12):
各位大神,请问MCGS  TPC7062TI启动点击进度条,进入系统设置界面,出现的密码,如何删除?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屏里有工程吗?

楼主:
与原工程有关吗?我重新下载已经覆盖了。但系统界面还是要密码。是不是有什么默认的密码,或者需要注册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与原工程有关吗?我重新下载已经覆盖了。但系统界面还是要密码。是不是有什么默认的密码,或者需要注册码?...



看来只能重新刷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子"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与原工程有关吗?我重新下载已经覆盖了。但系统界面还是要密码。是不是有什么默认的密码,或者需要注册码?...】进行回复:        ----...



请问如何刷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