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德力西485通讯

楼主(2020-08-13):
信捷plc怎么写与德力西E60系列的485通讯程序,是不是用REGW改写,频率地址是多少,希望大佬指点下

网友A:
应该波特率啥的是可以设置的,不然你怎么通信?去官网上找个手册一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波特率啥的是可以设置的,不然你怎么通信?去官网上找个手册一看就知道...



都设置了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改不了变频器频率,,,我是变频器拓展板SG+,SG-连接plcBD板的A,B

网友B:
信捷实现Modbus RTU主站时主要有如下几个指令:

网友B:
至于说写频率用哪个指令,这取决于德力西设备支持什么功能码

一般写操作,肯定都是使用COLW、MCLW、REGW、MRGW等几个指令

写频率的话,多用REGW和MRGW指令

网友B:
至于说写频率的寄存器地址,这个要查阅一下德力西设备的手册,通信部分肯定会有的。

网友B:
楼主,你把德力西该设备手册发出来,我帮你看看,然后告诉您该怎么写程序、怎么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把德力西该设备手册发出来,我帮你看看,然后告诉您该怎么写程序、怎么调试。...



谢谢大佬了

楼主:
问了些朋友说REGW K1 HA001 D4000 K3 是对的,波特率那些也设置了,BD板耶设置了,EM60的拓展板SG+,SG-连接PLCBD板的A,B,但是变频器就是没有反应,很是头大啊大佬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了些朋友说REGW K1 HA001 D4000 K3 是对的,波特率那些也设置了,BD板耶设置了,EM60的拓展板SG+,SG-连接PLCBD板的A,B,但是变频器就是没有反应,很是头大啊大佬们...

P0.0.04这个参数应该设置为9

P0.0.03这个参数应该设置为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土豆肉丝"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内容: 问了些朋友说REGW K1 HA001 D4000 K3 是对的,波特率那些也设置了,BD板耶设置了,EM60的拓展板SG+,SG-连接...



设置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了些朋友说REGW K1 HA001 D4000 K3 是对的,波特率那些也设置了,BD板耶设置了,EM60的拓展板SG+,SG-连接PLCBD板的A,B,但是变频器就是没有反应,很是头大啊大佬们...

REGW K1 HA000 D0 K3

K1是变频器站号

HA000是变频器起停控制寄存器地址

D0赋值H0001就是正转运行

K3指的是使用的串&口&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了些朋友说REGW K1 HA001 D4000 K3 是对的,波特率那些也设置了,BD板耶设置了,EM60的拓展板SG+,SG-连接PLCBD板的A,B,但是变频器就是没有反应,很是头大啊大佬们...

REGW K1 HA001 D10 K3

K1是变频器站号

HA000是变频器频率控制寄存器地址

D10即就是频率赋值寄存器

K3指的是使用的串口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了些朋友说REGW K1 HA001 D4000 K3 是对的,波特率那些也设置了,BD板耶设置了,EM60的拓展板SG+,SG-连接PLCBD板的A,B,但是变频器就是没有反应,很是头大啊大佬们...

楼主,你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等第三方工具单独测试一下德力西设备

看看启动、停止、给定频率是否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土豆肉丝"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内容: 问了些朋友说REGW K1 HA001 D4000 K3 是对的,波特率那些也设置了,BD板耶设置了,EM60的拓展板SG+,SG-连接...



好的!真是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去试试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使用方法:
假设德力西该设备站号为1、数据位8位、偶校验、停止位1位、波特率9600bps

1、正转启动变频器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 06 A0 00 00 01 6A 0A
德力西变频器返回:01 06 A0 00 00 01 6A 0A
如下图所示:

网友B:
2、反转运行变频器: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 06 A0 00 00 02 2A 0B
德力西变频器返回:01 06 A0 00 00 02 2A 0B
如下图所示:

网友B:
3、自由停机变频器: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 06 A0 00 00 05 6B C9
德力西变频器返回:01 06 A0 00 00 05 6B C9

网友B:
4、给定频率: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 06 A0 01 00 64 FB E1
德力西变频器返回:01 06 A0 01 00 64 FB E1

如下图所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了些朋友说REGW K1 HA001 D4000 K3 是对的,波特率那些也设置了,BD板耶设置了,EM60的拓展板SG+,SG-连接PLCBD板的A,B,但是变频器就是没有反应,很是头大啊大佬们...

待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成功测试变频器后

然后你可以再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一下PLC程序

看看操作后能不能相应的发出启动指令、停止指令、给定频率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自由停机变频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 06 A0 00 00 05 6B C9德力西变频器返回:01 06 A0 00 00 05 6B C9...



电脑和变频器要专门的转换板吗,不知道怎么和电脑连接,,,不好意思

楼主:
变频器和电脑连接我还没弄过是要买一个转换接口吗

楼主:
没有德力西的调试线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0楼        对内容: 【3、自由停机变频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 06 A0 00 00 05 6B C9德力西变频器返回:01 06 A0 00 00 05 6...

用一根USB转RS485电缆即可。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即可,如何发命令,参考我前面的发贴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土豆肉丝" 的回复,发表在23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0楼        对内容: 【3、自由停机变频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 06 A0 00 00 05 6...



谢谢大佬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十分感谢大佬的用心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7楼        对内容: 【引用 "土豆肉丝" 的回复,发表在23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0楼        对内容: 【3、自由停机变频...

客气,有问题再来论坛。

网友C:
程序设置确定没问题把485线对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设置确定没问题把485线对调下

楼主问题昨天已经解决了。

网友D(2021-10-22):
 学习了     感觉德力西的好难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