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轨迹

楼主(2020-08-13):
 如下图,通过PLC控制两台步进(X 横向,Y 纵向)按照轨迹行走,传感器输入脉冲,电机往前走一段距离后停下,如此往复,直到到达规定行程后截止,请教大神,能同时什么指令实现该功能?在此先感谢各位!

网友A:
到达第2排的时候,如果必须按直线运动,就需要做直线插补,三菱FX5U本体就自带此功能,松下有的PLC也有,,要求不高的话,只需要 给2个轴同时 发脉冲就行了,注意速度设置好

网友B:
这个我做过,是给冲床自动送料的吧,给点提示给你,行数做奇数和偶数判断换行,因为奇数和偶数换行走的路径是不一样的。XY的距离通过半径乘以60度的正弦或余弦,我那时做的走轨迹是波浪型,和你的有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达第2排的时候,如果必须按直线运动,就需要做直线插补,三菱FX5U本体就自带此功能,松下有的PLC也有,,要求不高的话,只需要 给2个轴同时 发脉冲就行了,注意速度设置好...



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做过,是给冲床自动送料的吧,给点提示给你,行数做奇数和偶数判断换行,因为奇数和偶数换行走的路径是不一样的。XY的距离通过半径乘以60度的正弦或余弦,我那时做的走轨迹是波浪型,和你的有点不一样...



非常感谢,能具体一点吗?感激不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