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20-08-13):
最近编写一个程序,需要伺服电机在三个不同的位置来回运动。18000脉冲为放料位置,13000脉冲为过渡位置,0脉冲为初始位。

想要执行的是:

                          1.  检测到信号伺服电机从初始位置开始向放料位置移动,到达放料位置后停2秒钟

                          2.  2秒后向过渡位置移动,到达过渡位置后,也是停止2秒钟

                          3.  2秒后从过渡位置向初始位移动,如此循环下去

但是在执行到放料位置后,伺服电机便不再动作,一直停留在放料位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用步进梯形图很简单!!!!

网友B:
1、检查硬件条件,伺服使能等信号

2、检查程序逻辑,如定时器

网友C(2022-04-13):
绝对位置定位和相对位置定位都可以呀   这个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