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和西门子1200

楼主(2020-08-13):
image.png我在触摸屏上写入时间1,在DB2.DBX48.0显示的是1M_20S_526MS 我想输入1S怎么输入?,

网友A:
你的触摸屏 数值输入 的格式不对,重新选择下。 双击该元件--格式--资料格式。。这里面重新选择一下。时间设置上    三菱PLC的一般用16-bit Unsigned  或者 32-bit Unsigned。西门子的你试下,有BCD,16进制,2进制。10进制的,所以你输入的和想要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B:
FFFF 代表DB 块 DDDD代表具体的字节 不够4个补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