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昆仑通态组态软件7.7版和西门子s7-200smartTCP/IP通讯问题

楼主(2020-08-13):
各位大佬好,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现在手上有个smart的PLC想通过网线的方式与组态软件通讯,编程软件和PLC通讯是正常的,我在网上查了下资料说的是不能组态软件和编程软件同时和PLC通讯,我就把编程软件退了,组态软件上选择的是smart的驱动,IP地址都是在一个网段的。PLC的地址是192.168.1.100,组态软件我设置的是192.168.1.10,电脑的地址是192.168.1.10.但是不管怎么测试联机模式。总是通讯不上。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详细的连接方式教程啊。试了很久也在网上找了资料,总是连不上。驱动也是最新的。电脑ping又能ping通。真的找不到什么办法了,大佬们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小弟先谢谢各位大佬了46_265376_10ca8e4813a817e[1].png46_265376_9809158684ffc7f[1].png46_265376_083084e18c7b492[1].png46_265376_2ca7d0dd4b9d847[1].png46_265376_b45b738bb001a34[1].png

网友A:
您的电脑是有线方式接入到网络当中?

MCGS仿真时默认是电脑有线网络还是无线网络?

网友B:
这个用设置网关吗?不用网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设置网关吗?不用网关试试



您好,不要网关也是试过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电脑是有线方式接入到网络当中?MCGS仿真时默认是电脑有线网络还是无线网络?...



您好,电脑是有线接入的PLC,编程软件也是能够和PLC通讯的,电脑pingPLC也能够ping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您的电脑是有线方式接入到网络当中?MCGS仿真时默认是电脑有线网络还是无线网络?...】进行回复:        --------------...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再看看我前面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文文文文文"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您的电脑是有线方式接入到网络当中?MCGS仿真时默认是电脑有线网络还是无线网络...



老师你好,我不清楚怎么查看MCGS仿真时用的有线还是无线,我电脑是通过有线的方式连接的PLC

网友C:
1、第一幅画面应该选择“模拟运行”,模拟运行是电脑当触摸屏。连接运行是将程序下载进触摸屏使用的。

2、第一幅画面应该选择“启动调试“可以直接和PLC通信查看连接数据了

最后想说的是 编辑程序的软件可以触摸屏同时通信的

网友D:
我是不是有点眼花,你下载设置的目标地址是192.168.1.100?你屏不是192.168.1.10?

网友E:
本地地址/目标机名  是触摸屏192.168.0.10

远端地址  是PLC     192.168.0.100

电脑地址  用192.168.0.9   除了10和100都可以。。。

网友F(2021-02-26):
你好,这个需要进入触摸屏系统设置参数修改一下,之前我也碰到过的,MCGS触摸屏新款的好像默认是USB下载方式,或者你可以咨询昆仑通泰官方400客服免费电话了解,服务态度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