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LAN端子的问题

楼主(2020-08-13):
由于本人刚接触EPLAN软件,对功能还不熟,麻烦请教各位大师:

1、端子表中的文字(左侧柜/右侧柜)怎样才能像图中那样在端子表中生成出来,原理图中用什么盒来定义?

2、端子上的小x怎么定义出来的?

3、-QAB的这个元件,用什么盒才能定义成图中那样(插针那边没有线条)?

如果有哪位大师能提供一套带断路器柜的完整版EPLAN格式的图纸,重赏!!!

网友A:
1、使用结构盒,然后双击结构盒属性里面,属性名称写左侧或右侧盒

2、同样,也是双击端子进入属性,写入名称为x9

3、-QAB属于元器件,内部具体有什么组成不清楚,但是接线端是可知的,所有类似元件使用黑盒

网友B:
这个需要在软件设置  比如端子

打开端子的导航器直接拖拽 建立设备端子

新建设备端子

 如果我建立的X3 端子 数量 型号 等等

创建10个端子带部件的型号,之后在部件库选择

之后就可以在X3就有10个端子,但是端子的类型 PE N需要在端子的属性

、

只是在属性的变化是PE端子,

网友B:
结果就是这样的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8/803411/803411_1.shtml

可以在我的资料汇总的帖子去下载,, 谢谢 ,相关的成熟的案例可以学习的更快的的的进度

网友C:
上边的回复已经很完美了。可以结贴了。

楼主(2020-10-15):
不好意思,不会使用结贴,刚忙了半天才找到怎么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