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mationStudio4.7English第一次启动报错

楼主(2020-08-13):
Automation Studio 4.7 English 第一次启动报错,好奇怪,求助大神123.PNG

网友A:
加密狗授权服务没有启动。

Codemeter服务没有启动,已知会导致Codemeter无法启动的一个原因是EPLAN的非正版解决方案。

HAVE FU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密狗授权服务没有启动。Codemeter服务没有启动,已知会导致Codemeter无法启动的一个原因是EPLAN的非正版解决方案。HAVE FUN!...



那怎么启动呢,我的也是,原来装了申请授权码运行了30天,后来卸载了,现在重新安装就是这样,根本不让打开,也没地方让你去授权,要是提示能授权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加密狗授权服务没有启动。Codemeter服务没有启动,已知会导致Codemeter无法启动的一个原因是EPLAN的非正版解决方案。HA...



唉 头疼

网友C:
这是个什么工具?以前没见过啊

网友D:
重装系统试试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装系统试试行吗?



不行啊

网友E(2020-11-09):
找到方法了吗我这也是这样

网友F(2025-01-30):
引用 网友E:
找到方法了吗我这也是这样

我的也这样,要删除EPLANA吗?

网友G:
我的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