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清洗养护技术的发展与现状

楼主(2020-08-14):
带电清洗行业最早始于1986年,那时候人们还没有带电清洗的概念,小部分概念也仅停留于演示,那时候大多数的设备维护清洗都属于物理清扫,没有一种切实可行带电清洗方案和带电清洗剂产生。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电力电气设备及通信等设备的需求提高,带电清洗行业开始被一部分的行内专家所熟知,最早采用的是纯水清洗,但存在着价格高、工艺难度高、局限性大、安全性低等问题。之后引入了化学清洗的方式,虽然在动态绝缘上有飞跃式的进步,但有致命弱点,因为其大多数成分是有毒、有腐蚀性、爆燃性,因此它主要只能应用于户外配电设备。不仅如此,其有毒有害的成为会对空气环境有较大的污染,因其爆燃性所以对施工环境温度和施工设备的电压有严格的要求。

传统清洗方式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不足,每年由于产品或施工不当造成的事故时有发生。

1.人工清扫

去污效果不理想,无腐蚀性,无毒无害,不耐压,不存在静态和动态绝缘性。需要停电操作,效率低下。

2.带电化学清洗

去污效果虽好但是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因为是化学试剂所以含有有毒物质对人体有害,耐压值一般且产品仅具有静态绝缘性,动态绝缘性不是很高。同时此类产品由于具有腐蚀性,使用后会加快设备老化,减少使用寿命。

3.带电纯水清洗

带电纯水清洗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进行。去污效果一般,同时安全系数低,虽然纯水不导电但是纯水的动态绝缘性极差,如果工艺不当,极可能会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电力电气设备带电清洗和以往的设备维护方式的区别仅在于:一是在设备不中断运行的前提下进行维护——所以叫“带电清洗”;二是在设备还没出现故障时就主动、积极的进行除污除垢、绝缘维护。因此,我们把带电清洗技术又可称为“主动维护”或“积极维护”,它是一种保障安全生产、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性维护方式,而不是等设备出了各种故障或恶性事故已发生后,才不得不停电检修、更换部件,它不是那种被动消极的维护方式,就好像人已病倒后不得不进医院动手术一样。若继续打比喻,带电清洗绝缘维护技术就像是“健”字号的保健品和保健措施,而对设备进行大检修、包括更换部件等维护方式,就像是“准”字号的药或医疗手术;凡善于保健保养的人自然生大病、进医院的概率就低,就更可能健康长寿;设备和人也是一样的。

带电清洗养护的基本原理:

电力电气设备在长期的连续运行过程中,因大气中漂浮的各种尘垢、金属盐类、油污等综合污染物,通过物理的吸附作用,微粒的重力沉降作用淀积于电力电气设备表面,而造成设备的严重污染,使设备的散热能力下降,影响其运行质量和运行可靠性。这些污染物还对设备内的电路形成附加的"微电路效应",导致"缓慢腐蚀"作用,不同程度地引起电力电气设备的接触不良,阻抗降低、漏电、短路、误码、坏板等造成线路能量损耗、传输信号减弱、传输速率和质量的不稳定等软性故障率的升高。

带电清洗剂的原料是根据污染物质的性质来确定的,由于污染物质分为:极性水溶性残留物、非极性水溶性残留物、非极性非水溶性残留物。使用含有极性和非极性的溶剂,对极性水溶性、非极性水溶性、非极性非水溶性的各类污染物都能很好地溶解,使清洗达到满意的效果。在设备受到污染而无法正常运转又不能停电时,应用安全的带电清洗可消除或减弱静电,提高绝缘性能,清除有害物质,有效改善电触点的接触效果,避免故障,使设备处在最佳运作状态,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带电清洗养护技术的主要用途:

1. 可预防因设备绝缘层腐蚀而造成的线路短路等恶性事故。冶金等行业中把设备爆炸事故俗称“放炮”,凡发生“放炮”事故,大多因设备绝缘层腐蚀或因设备元器件缝隙间充满金属粉尘等污染物“导体”而造成线路短路;这些恶性事故在发生前且常常毫无先兆,设备运转正常,维护人员并不知道设备哪个部位、哪个部件、哪一处的绝缘层已经腐蚀,只有恶性事故已发生后才能追溯到原因。带电清洗绝缘维护这项技术正是在设备还正常运行时,就预先清除掉各绝缘层处的酸碱腐蚀物,从而防患于未然的消除发生线路短路的几率。

2. 可预防因元器件缝隙金属粉尘“导体”而引发的线路短路等恶性事故。如我国内炼钢厂有些进口设备的质量和性能都属国际先进水平,故障率本应极低,但由于炼钢厂和吊车的双重特殊工作环境,使得这些设备不得不处于大量铁屑粉尘危害中;450t吊车曾发生这样的故障:主卷起制动和低速运行时电机声音异常、电机振动,主变压器声音异常;停车检查时发现电源、电机、断路器、电阻器、电机一二次线路、定调主控板、调节板、电源板、可控硅均正常;其后才查明是可控硅触发板由于金属粉尘积累而造成局部烧损,致使可控硅触发异常。

3. 根除因污染物“导体”造成的设备漏电现象,杜绝相关安全隐患。以变压器为例:我国绝大部分户外变压器几乎从未采用过相应的维护手段,导致很多变压器的绝缘子、油枕、散热器及整个外壳上沉积了大量灰尘、油污、酸碱盐、金属粉尘等综合污染物。污染物在变压器绝缘子上积累很厚时常形成“导体”而产生漏电现象,既浪费电能且埋下安全隐。而污染物在油枕、散热器及整个外壳上沉积很厚时会严重影响散热器的散热功能,使变压器处于异常高温运行的危险状态。

如今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多设备亟需清洗:有些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因设备绝缘层腐蚀、线路短路而造成的恶性事故时有发生;很多通讯基站内线路板污染程度也并不轻,因设备绝缘值降低,用户打电话时串线、掉线、杂音、信号失真等现象经常出现,更严重者,很多元器件已明显腐蚀,不单设备使用寿命缩短,潜在隐患也时刻存在。

电力电气设备带电清洗养护分类:

1、一次设备:

变压器、电压互感器(PT)、电流互感器(CT)、断路器、隔离开关、负荷开关、高压熔断器、母线及母线支柱、绝缘子串、避雷器、电抗器、接线箱。

2、二次设备:高压柜、低压柜、控制柜

3、监控系统:仪表柜、小交换机、服务器等

带电清洗养护的目的:

以上所列的设备因长期裸露在污染较严重的大气环境当中运行,而运行中的设备因长期遭受着环境当中有害污染物质的侵蚀,大大的降低了设备安全运行的可靠性。导致了运行中的设备经常出现一些故障,而这些由于污染引起的设备故障有时会造成巨大的伤亡以及经济损失。关键有些正在运行的重要设备又不能停电进行养护,即便是可以停电对设备进行养护,也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这就需要有一种安全可靠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因环境污染而造成设备故障却又不能停电对设备进行清洗绝缘养护的问题。而带电清洗绝缘润滑养护技术体系(首先对一次设备进行机械清扫刷带电清扫,其次使用电器机械设备清洗剂对清扫过的一次设备及二次设备进行高压射流清洗,使用精密电子仪器清洗剂对监控系统进行带电清洗,最后对清洗后的一、二次设备使用漏电保护液进行绝缘养护)此套技术体系能够全面的解决设备因环境污染而导致设备的绝缘下降等问题。

带电清洗养护的意义:

1、高压输变设备清洗绝缘养护的效果:

A、改善泄漏电流提高安全性能。

B、提高输变设备的抗污闪能力七倍。

C、去除表面导电离子70%以上。

2、二次设备、高低压配电设备带电清洗绝缘养护的效果:

A、表面污染物质清洗彻底。

B、提高电器绝缘性能。

C、提高母线绝缘支柱的绝缘值。

D、降低电弧发生机率。

E、提高电接触性能。

3、控制系统设备带电清洗维护的效果:

A、提高设备运行环境的可靠性。

B、消除设备静电以及有害物质。

带电清洗养护服务效益:

·  避免断电停产

①养护可以在网络通信和电力电气及交通控制器等设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进行

②避免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

③避免传统维护方式造成的设备损坏

·  保障安全生产

①设备高温老化的火灾和爆炸发生率下降30%

②静电和粉尘所造成的设备故障率下降70%以上

·  清污节能降耗

节约能耗平均达到20%左右

· 提升运行效率

去除污染,防止因粉尘和静电等污染改变电阻、电压、电流,从而恢复设备最佳运行状态和效率

· 延长设备寿命

设备使用寿命平均延长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