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BN-DQ016高压电桥故障测试仪使用步骤

楼主(2020-08-14):
    GDBN-DQ016高压电桥故障测试仪是基于MURRAY电桥原理而设计,适用于敷设后各种电线电缆的击穿点及没有击穿但绝缘电阻值偏低的缺陷点的定位,及高压电缆外护套故障的定位。当然,也可用于电缆厂内各种线缆的缺陷点定位。

    用万用表,摇表或其它耐压设备确认电缆击穿状态,记录各相线的对地绝缘电阻或击穿残压等数值。记录待测电缆长度、型号、截面等参数,沿电缆敷设路径巡视,在远端将故障相与故障相可靠短接(接触电阻越小越好),并留一人在远端监护,以免高压伤人。

   接线。仪器接地端可靠接至定位现场接地体。放电棒接在接地端。测量首端(红夹)接在故障线线芯,测量末端(黑夹)接辅助线线芯。

   电桥调零。电池开关置“开”,旋转调零钮,(若指针偏左,顺时针旋转,指针偏右,逆时针旋转)。使检流计指零。此后电池开关及时置“关”。确认电池开关置“关”!在关位置时,不但关闭检流计放大器电池,同时短路比例电位器,断开检流计。可避免升压燃弧阶段的脉冲电流损坏电桥。因此,在电流稳定前,电池开关必须处于“关”位置。

   电源接在AC220V。仪器内电源插座接地点悬空,因此,不要求电源线可靠接地。升压。首先将高压调节旋钮逆时针旋转至零位,为了使得高压恒流源从零开始,逐渐升高,防止打开电源开关时,突然有一个较高电压输出,保证升压过程的安全。打开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

   顺时针缓慢旋转高压调节钮,观察电压表及电流表,直到电流表指示达到8mA左右。若电流不稳定,可继续升高电压,保持一段时间,形成稳定电弧或导电区,使测试过程的电流稳定。

   平衡调节。顺时针旋转放大旋钮,逐档增大灵敏度,至检流计有明显偏转但不过度,旋转‰刻度盘,使检流计指零。(若指针偏左,顺时针旋转,指针偏右,逆时针旋转)。逐档提高灵敏度,使指针偏转对‰旋钮的微小调节敏感即可。

   记下此时‰刻度盘的读数P1‰。应有P1≤500,否则可能由于红黑夹接反。降电压,关闭电源,放电,并经另一人确认。将测量钳交换位置,(专用短接线C形夹不必更换位置)。重复步骤(4)至(10)得到另一 读数P2,应有P1+P2=1000。该过程能避免读数及测量钳使用上的错误,P1+P2不必追求完全等于1000。在9990及1010之间均属正常。在高压合闸,无电流输出,当前灵敏度档重复调零能得到更为准确的比例。

   计算。故障点的位置为:X=2×L×P1‰,应特别注意公式中的“2”,辅助电缆使参与计算的电缆延长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