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和安川MP的使用解答

楼主(2020-08-14):
安川伺服电机的使用交流。

安川运动控制器的使用交流。

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问题,进行详细探讨。

网友A:
上下导轨由伺服电机同步控制,发生一次卡住故障,报警代码A910,故障清除后两轴运动不同步,运行过程竖导轨前后摇摆,期间MPE720时常报伺服OFF,警报代码0x0091,请问是什么原因,请大佬们明示,谢谢!

网友B(2020-10-10):
引用 网友A:
上下导轨由伺服电机同步控制,发生一次卡住故障,报警代码A910,故障清除后两轴运动不同步,运行过程竖导轨前后摇摆,期间MPE720时常报伺服OFF,警报代码0x0091,请问是什么原因,请大佬们明示,...



很明显是程序问题导致,A910警告伺服不会强制断使能,MPE720监控IL8004不等于0时产出的报警不要断OB80000伺服使能信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