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求助!

楼主(2020-08-14):
外接编码器为2000线   4倍频为8000   编码器直接为90  编码器接到PLC上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为1280000   伺服电机带减速机 控制送料    减速比为22.41      我电子齿轮比设为160比1    为什么定位长度为100   实际走的是155呢?

网友A(2021-02-24):
电子齿轮比根据实际校准一下。我猜的哈,电子齿轮比是不是应该设为224.1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