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变压器大小判断方法
宁静致远。

楼主(2020-08-15):
最近公司进了一批干式变压器SCB11-800但是发现比之前其他厂商以及往期产品都要显得小一些尤其是中间绕组铁芯那一块 请问有什么外观的判断方法没?

网友A:
变压器铁芯材料不同,体积会有很大差别。

硅钢片铁芯的制造工艺不同,含硅成分不同,其导磁率有很大差别。现在新材料还有非晶合金,导磁率更高。铁芯导磁率高,绕组匝数就少,体积就小了。所以,只通过外观不能准确判断变压器的容量,一定要知道铁芯材料的参数才行。

宁静致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铁芯材料不同,体积会有很大差别。硅钢片铁芯的制造工艺不同,含硅成分不同,其导磁率有很大差别。现在新材料还有非晶合金,导磁率更高。铁芯导磁率高,绕组匝数就少,体积就小了。所以,只通过外观不能准确判...



非常感谢解答问题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