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编码器控制伺服定位

楼主(2020-08-15):
我要做了个定长切冲的设备,就是用触摸屏+PLC+伺服 而且料上外加编码器做成全闭环。伺服为送料主机,因为单纯的伺服开环控制可能会出现打滑的现象,但是现在不知道程序改怎么往下写了,用伺服定位脉冲的话   编码器就只能作为参考了;用编码器为主的话,伺服只是启停的话,然后设置一个减速长度,但是感觉有点浪费了    伺服电机没有启太大的作用。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问题本质就是:同步!

方法实现,1,凸轮控制,成本会增加。2.外部编码器同步;精度要求不高,低成本,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