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压力变送器的程序

楼主(2020-08-15):
压力变送器4-20MA,0-30MPA,PLC程序带实时显示还有压力设定,设定和显示也是整数,谢谢

网友A(2020-09-27):
我的理解,机器一方面需要能够按照设定的压力去工作。另一方面,还需要显示当前压力值。

第一步,设定模拟量模块以及CPU。模拟量模块输入通道0设置为电流,寄存器AIW16.输出通道设置为电流,寄存器为AQW16.

第二步,机器接收的信号值AQW16=设定值VW10(整数)*27648/30MPA。

              机器显示的信号值VD100=压力读取值AIW16*30MPA/27648。

              为了计算精确,全部采用浮点数计算。

第三步,写程序。

第四步,压力显示的值VD100.为整数。压力设定值VW10,也为整数。

             既能够设定值,也可以显示值。

完毕。

网友B(2020-08-16):
楼主,你这是要控压吗?类似这样的程序,你去搜索一下论坛应该有的。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1/655485/655485_1.shtml  看看西门子的模拟量的案例试试,能不能帮助到你

网友D:
做一个单回路,压力输入信号进行线性转换,5535对应0pa,27648对应满量程压力,输出值调节机构4~20ma阀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