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软件常见问题求助

楼主(2020-08-16):
前几天装的博图14版,用的好好的,今天打开项目就这样了,一直弹这个框,本人刚装软件的小白,希望有大佬可以帮忙给个解决方案,谢谢了。

网友A:
重新安装程序

网友B:
电脑上杀毒软件将注册表查杀了吧,恢复杀毒软件查杀的插件即可。

网友C:
授权不成功

网友D:
将软件卸载干净:1)使用控制面板;2)使用博图软件,移除

软件重装不行得话,则需要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程序



重新安装软件怕之前的软件删的不彻底,新的又装不好,最后搞不好还有重装系统,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上杀毒软件将注册表查杀了吧,恢复杀毒软件查杀的插件即可。



那怎么回复被查杀的插件呢,百度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授权不成功



但是之前的用得蛮好的呀,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E:
重新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安装吧



都说重新安装,感觉那得重装系统

网友F:
可能重新安装软件试试看,或者直接上虚拟机上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重新安装软件试试看,或者直接上虚拟机上安装



你好 我现在就打算将这个卸载掉,然后装个虚拟机,再在虚拟机中装博图,这样不会有什么影响吧。就怕这样还是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可能重新安装软件试试看,或者直接上虚拟机上安装】进行回复:        ---------------------------------...



其实你可以重装一下软件,有可能软件就恢复了,但是把你杀毒软件卸载了,估计之前软件插件被杀毒软件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乐味的猫"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可能重新安装软件试试看,或者直接上虚拟机上安装】进行回复:        -...



重装软件不难操作   但是这种工业软件真的很容易出麻烦,而且容易影响到系统,还是装在虚拟机中最安全,出了问题,也不会影响到电脑的系统,之前就应该这么操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友B"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电脑上杀毒软件将注册表查杀了吧,恢复杀毒软件查杀的插件即可。】进行回复:        -----------------------------------------------------------------那怎么回复被查杀的插件呢,百度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电脑上安装的杀毒软件,将查杀的内容恢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可乐味的猫 "林春胜"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电脑上杀毒软件将注册表查杀了吧,恢复杀毒软件查杀的插件即可。】进行回复:        --------------...



安装了一个腾讯电脑管家,也不知道啥时候就被查杀了,更关键的是不知道查杀了啥,都不知道要恢复啥

网友G:
用虚拟机安装Portal效果也不错,还不怕中毒,大不了删掉重新再复制一个虚拟机文件就又可以使用了!

网友H:
卸载博图   重新安装  再不行就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I:
一般都要重装系统,而且快

网友J:
1、电脑性能太差了,博途对电脑配置要求很高

2、博途最好安装在C盘且C盘最好留有20G左右的余量,不然一仿真或者编译触摸屏会出现博途死机的情况

3、将博途装在虚拟机里面还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

网友K(2020-09-24):
虚拟机+大内存,Win系统版本专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