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C7触摸屏历史趋势控件显示问号问题?

楼主(2020-08-16):
(图片)

网友A:
楼主可以咨询一下海为技术支持,这方面海为做的相当不错。

0592-2230312(10线)、4000-360-362

网友B:
  1. 确认触摸屏的固件版本是否和Scada在同一版本,可以通过软件的设备管理工具-管理查看固件版本,固件可以在海为官网下载最新固件版本

  2. 确认历史记录存储位置,如果设置存储在U盘或者SD卡就必须外接才可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