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TG765S-XT与单片机的通讯问题

楼主(2020-08-16):
做了一个测试板与触摸屏通讯,板上有20个按键和一个编码电位器,触摸屏与按键板之间的关系:触摸屏为主,按键板为从,触摸屏每隔50毫秒读取一次按键板的状态,读取各个按键的状态(0或1),以及读取编码电位器调整的值(0-255)。

触摸屏的下载口设置为:Modbus RTU(显示器为Master),通讯参数:115200,8,无校验,1。通讯间隔:50毫秒,发送数据,重复次数:1

触摸屏的用户画面1里有放5个指示灯,对象设置为:站点设备-下载口,对象类型:0x256至0x230,共5个。

现在上电后,触摸屏一直发送:0x01,0x01,0x00,0xe0,0x00,0x08,0x3c,0x3a,和0x01,0x01,0x01,0x00,0x00,0x08,0x3c,0x30,这两组数据,想了解,这两组数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找了官方的说明,但是说明与这个完全不一样。说明里只说了格式,却没有描述底层,现在需要了解底层的协议,请问哪位兄弟了解的,或者有资料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01 01 00 E0 00 08 3C 3A:读取从站站号为1、起始地址为00E0、共计8路的线圈状态

网友A:
01 01 01 00 00 08 3C 30:读取从站站号为1、起始地址为0100、共计8路的线圈状态

网友A:
和触摸屏通信,通信协议最好选择标准的、触摸屏支持的通信协议,比如Modbus TCP、Modbus RTU、Modbus ASCII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