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_历史报警记录怎么显示

楼主(2020-08-16):
上传的案例中,使用报警浏览构件显示历史报警,怎么做的,研究了半天只做出来实时报警,有知道的师傅,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参考一下以前发过的一个样例。

http://bbs.gongkong.com/d/201712/739032/739032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以前发过的一个样例。http://bbs.gongkong.com/d/201712/739032/739032_1.shtml...



历史报警这样做后,模拟触发报警变量,表格不显示任何内容,只有实时报警的时候显示,但是报警变量为0后,报警内容就显示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参考一下以前发过的一个样例。http://bbs.gongkong.com/d/201712/739032/739032_1.shtml...】进行回复:        -----------------------------------------------------------------历史报警这样做后,模拟触发报警变量,表格不显示任何内容,只有实时报警的时候显示,但是报警变量为0后,报警内容就显示了

是不是需要写脚本或者策略?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参考一下以前发过的一个样例。http://bbs.gongkong.com/d/201712/739032/739032_1.shtml...】进行回复:        -----------------------------------------------------------------历史报警这样做后,模拟触发报警变量,表格不显示任何内容,只有实时报警的时候显示,但是报警变量为0后,报警内容就显示了     内容的回复:是不是需要写脚本或者策略?

好了,要切换一下页面才能显示出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