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View8.0和rsview32怎么做数据报表

楼主(2020-08-17):
FTView8.0和rsview32怎么做数据报表,哪位大神有时间指导学习一下这个功能的话,请大神帮帮忙了。会给报酬的。

网友A(2023-06-04):
这个过程很复杂,你可以参考下(2)RSViewSE软件使用VBA做报表 - 简书 (jianshu.com),写的已经很详细了,看你需要哪种类型的。

网友B:
我 做过。。主要是VBA+SQL(ACCESS)+EXCEL的编程

网友B:
我做过。。主要是VBA SQL(ACCESS)  EXCEL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