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端220伏是否应该接地

楼主(2020-08-17):
想请教各位老师,380伏变220伏的变压器,如果电源控制箱接入的是三相四线制,变压器输出端(220)伏的零线是否需要接地,目前没接地,两根输出线测量是220伏,但两根分别对地线,一根220伏,一根120伏。目前控制箱内控制板,接触器,继电器工作正常。想请教的是,零线对地120伏,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不需要接地,接地就相当于PEN系统了,如果电源控制柜有仪表或者传感器估计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接地,接地就相当于PEN系统了,如果电源控制柜有仪表或者传感器估计会有影响

那想请教一下您,之前变压器输出端零线接地,和目前取消零线接地,这两个方式对这个温度控制箱各电气原件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