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热表通讯用232转485接头不行

楼主(2020-08-17):
我有一台西门子200-224xp与热计量表通过485通讯,由于PLC是9针头,热表是2根通讯线,所以就买了个232-485转换头,上电测试,成勋一直提示通讯超时,我不理解的是,232-485转换模块与PLC3+8-两针有什么不同?还请大神给予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200的9针接口是什么通讯协议的,PPI协议是不行的,而且485的9针口接线号是有区别的!找下说明仔细看看吧!